THINK E40 INTEL 独显,求显卡型号 ?

楼主(2015-03-15):
THINK E40 INTEL 独显,求显卡型号 ? 版号:DAOGC5MB8F0 REV:F
这机器在其他地方修过,显卡去掉了,没带来,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了,求知道的说一下,感谢!
显卡

网友:
不是216就是218吧,找一个卖芯片的问问让他们帮忙找型号

网友:
淘宝 天猫 问问就知道

网友:
最后是数字是018, 我一般不记前面,

网友:
ATI 型号也同楼上一样只记018 尾数

网友:
216-0728018

网友:
ATI 216-0728018肯定没错

网友:
楼上说的 对 不过这个芯片全新的不便宜 100+

网友:
有能改的吗 ?我手上也有一个机子。取卡掉点了。换显卡不显示,还在睡觉。有能改的我这本子就能活。呵呵。

网友:
主板掉点了没有、、掉了在修价值就不大了、芯片成本高、而且还容易坏、、、、

网友:
216-0728018换的太多了

网友:
216-0728018这个型号不错的,而且这个芯片新的拿货很贵,我记得我拿的都是160块吧,而且这版子取芯片容易掉漆,返修也高这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