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Q40机器上 LP141可以亮 上LTN141暗屏。。。

楼主(2015-03-15):
如题  以前DELL遇见过码片不对用 不了的,这次看是14LCD的   本来准备跟人换个屏,别的本子上拆了2个屏都是LTN141的  装上去暗屏,后来又找了个LP141的上上去亮了  可惜上面有个线的屏,,,
这么普通的机型,怎么会有这问题。LTN141暗的时候 19V 和开启都有,高压条可以点亮LP141,也没问题啊。
纠结。

网友:
兼容性问题, 三星有些型号是不通用的

网友:
是不是麻片不一样 刷个屏试试

网友:
把2个码片对调一下应该可以使用的

网友:
屏的参数有略微差别!通过刷码片可以解决。

网友:
刷码片比较简单啊,对调码片也可以

网友:
刚试了  对调码片没效果  这2种屏电路从元件上来看不一样

网友:
暗屏?不接屏线,只接 高压会亮不?

网友:
你上上去的屏的灯管是好的??

网友:
屏暗和码片没啥关系应该,又不是DELL的,如果输入端电压都正常,那高压板坏的可能性较大,你可以插上屏暗的屏,用外接灯管看正常不

网友:
坏了就换,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