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c33 蓝屏

楼主(2015-03-15):
V星p41-c33 有时候装系统蓝屏 有时候能装好但是进系统用一会儿就蓝屏,进U盘pe只有两个图标,进光驱pe正常,换内存无效。其他也懒得换了,V星的通病USB供电保护电路S12,8脚集成拆掉,1.8脚链接0欧姆电阻,快速解决。
因S12出蓝屏问题还是第一次。

网友:
学习了,USB保护电器可以导致蓝屏!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技术扎实

网友:
因S12出蓝屏问题,可能是芯片漏电短路影响供电正常运行。

网友:
通病就是好啊,赚钱快呵呵

网友:
导致南桥工作异常蓝屏

网友:
论坛有这个故障的说明

网友:
USB问题引起的蓝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