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有电容阻值6Ω,请问正常吗?

楼主(2015-03-15):
前几天在版上请教过了一个主板通电就启动的问题,原帖地址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3616-1-1.html

今天把该主板上的场管、电容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想看看有没有问题。发现有两个电容的阻值只有6Ω左右。以前看到有版友提到,主板上电容阻值如果只有几Ω到几十Ω,可能是电容已经损坏了。所以想再请教一下,根据现在的测量,能不能说明电容是坏的?

主板上的电容位置如下图:

放大图:(两个电容分别标号i,ii)

细节图:(可以看到,这两个电容规格是6.3V,1800μF)

两个电容在主板背面的位置:

放大图:(四个针脚标号1、2——对应于电容i;3、4——对应于电容ii)

测量结果是:
    针脚          阻值
    1—2          6Ω
    3—4          6Ω
    1—3           0
    2—4           0

即两个电容的连接方式应该是并联的,如下图所示:

我想的是,有没有可能其中另外还并联了阻值为6Ω的电路,以至于测量结果是6Ω?即上图中的R=6Ω?

该主板的现象重复说明一下:
1、电源一接电系统就启动,但显卡风扇不转,显示器无任何显示;
2、启动后过一段时间,南桥有发热,北桥无发热;
3、没有报警声音;
4、cpu风扇转速很大,其它风扇也都转动;
5、usb鼠标的灯在启动瞬间闪一下就灭;
6、长按电源按钮能关闭系统;
7、主板上的各个配件拆下来装到其它机器上都是好的,包括cpu、内存、显卡、电源;
8、拆掉cpu、显卡、内存后,现象相同;
9、换电源、cpu、显卡后问题依旧。

网友:
在线测量不能确定电容的好坏    电容要拆下来测有阻值就是坏的

网友A:
仅插电就启动一项就应该考虑南桥和IO是否有问题,然后再考虑其它。

网友:
看主板格局位置,这两电容大概是南桥供电滤波电容,只在板子上测量是不准确的,如果怀疑电容问题可拆下来单独测量!根据经验这两电容漏电可能性不大!

网友:
知道了,谢谢上面三位指点!

网友:
可能是上了CPU的缘故,把CPU取下来再看一下可能就不一样了。

网友:
取下来打,,如果有阻值,,或者是通的就是坏得!!

网友:
电容应该没问题,九成南桥或IO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插电就启动一项就应该考虑南桥和IO是否有问题,然后再考虑其它。

对了,还好你提醒,我还发现一个问题:IO芯片的针脚一开始有几个歪掉的。后来我矫正了歪掉的针脚,但启动现象还是没有变化。
歪掉的针脚可能是插拔显卡的时候撞到的,会不会是这样的原因损坏了芯片?

歪掉针脚的照片:

矫正后:

网友:
6哦木,,amd的啊,差不多

网友:
这块板看着似是进水板,有些都锈了,回归正题,这种阻值,如果是拿下了CPU测的话,电容就应该是坏了。

网友:
这样测不准的

网友:
你要是弄不准可以拆下来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