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hlon neo mv-40处理器怎么升级?

楼主(2015-03-15):
焊接到主板上的,单核要换双核。芯片组是AMD780。

网友:
这个还是直接买一套的板子吧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没换过

网友:
理论上  单核cpu换不了双核cpu把   北桥不支持

网友:
这个没换过

网友:
主板支持双核的CPU吗?

网友:
就算换了速度还是快不了多少没意义

网友:
还是换板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