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G41T-M LX PLUS BIOS

楼主(2015-03-15):
我有一块华硕P5G41T-M LX PLUS主板用梅杰G41主板BIOS可以点亮,用华硕官网上下的点不亮,希望有这bios的朋友传一个上来。

网友:
你试试吧。

P5G41T-M LX PLUS.rar

网友:
谢谢了,还是一样D0-98,我还是用梅捷G41的bios交给客户了,至今使用正常。

网友A:
梅捷G41的BIOS你那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梅捷G41的BIOS你那能正常使用?

肯定了,不可以用我怎么交货啊

网友A(2015-04-21):
引用 网友B:
肯定了,不可以用我怎么交货啊

你用的哪个型号哪个版本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型号哪个版本的BIOS?

我就是刷的这个版本的

网友:
下载刷了开不了机?

网友:
我估计你是凑巧刷好的,我这边找了两张D0 98跳变的样板,刷了跑码正常不进系统。也就是不引导!!!

网友C:
我的这块板子是跑完D5后挡在d1 不知楼主这bios可用不? 或者有谁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块板子是跑完D5后挡在d1 不知楼主这bios可用不? 或者有谁见过

我板子是当D098刷了好了,你那我不知道了

网友:
我的板子是装e2160的cpu可以点亮 但是装e5800的cpu就会跑完D5后挡在d1的代码 bios刷了无数个 找了一样的板子刷了也是这样

网友(2015-05-26):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块板子是跑完D5后挡在d1 不知楼主这bios可用不? 或者有谁见过

我的板子也是 有时档D0 有时98 还有90的  想先刷个BIOS却 找不到

网友(2015-07-05):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刷的这个版本的

有用吗  我也要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5-08-18):
不能用的,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2022-12-28):
刚才试试,果然可以正常点亮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