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e电流去到5A了,拆机是求助

楼主(2015-03-15):
图中的屏线接口不会下,是向上拉吗?本人小小白,买了饼哥的不是事儿,看得有点感觉了,这不就第一次动手修机了,以前接了都是拿 去给同行修的。加分是一定会的,大家的帖我看过的是都 加分 了。

网友:
我是是往上拉开了,

网友:
5A这机器CPU供电问题

网友A:
短路了啊,可能是龟壳烧了

网友:
捏住那个黑色的塑料纸....直接向上提拉吧...

网友:
电流去到5A了!大短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啊,可能是龟壳烧了

调小电流,通电,发现 PU4001与PU3801发热

网友C:
铜牌维客 跟我说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牌维客 跟我说是小小白。

兄弟见笑了,一直是在看台机板那边的论坛

网友:
向上提就行了。

网友:
向上拉就行了   这机器好像龟壳坏的挺多的  CPU上管   显卡上管  你看一下

网友:
图片上白点的位置是不是有东西烧了啊,看下

网友:
这个是向上拉就掉了  LZ都铜牌了我都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啊,可能是龟壳烧了

这款不是铁壳的MOS管

网友:
这个是按住往上拔的,电流5a是大短路了

网友:
送修吧   别纠结

网友:
铁片管坏了 一板驱动芯片也会坏

网友:
教你  简单实用的   把电流调成0 然后慢慢往上加  手摸板看哪里烫就换那个

网友:
大短呀。一点点加电流,哪个热就是哪个坏了。

网友:
经查找是CPU供电中的一个电容短路了,上图,一图是俩电容对比,

网友:
屏线借口有通病

网友:
B475E这个机子是AMD的吧   PU3801发热说明后极B+上面有短路  不是电容就是高低管有问题

网友:
哥短路了

网友:
厉害5A 。我一般调3A左右。。太牛了

网友:
听哥的 维修不如干民工。不要往坑里跳了。

网友:
短路了,烧吧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小电流,通电,发现PU4001与PU3801发热

你量一下ad+那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多半都是上管短路

网友:
铜牌维客出来骗分啊

网友:
一般公共点的大电容

网友:
楼主讲的看不懂

网友:
直接拉起来撒,这机器大短,应该不难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铜牌维客 跟我说是小小白。

哥们  我怎么看是银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我怎么看是银牌啊

他又升级了!

网友:
应该是大短了吧

网友:
量一下上管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