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不跑码

楼主(2015-03-15):
联想L-A690主板不跑码。测各电压正常,主板电池也换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跑码先检查复位信号、BIOS、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先检查复位信号、BIOS、总线。

楼主我这里有块捷波G41主板麻烦楼主帮忙解答下 客户的电脑2天没有关机就在前天还能正常使用。今天开机不显示于是打开电脑接上诊断卡发现不跑码和CPU风扇不转,用手晃动一下发现风扇卡死 。在进过一系列检查后发现主板反复重启,诊断卡的代码是D4-35-40-D1,D4-35-40-D2,D4-35-40-00 。代码在40过后不管是D1.D2还是00就关机,等个几秒又出现以上代码。后来在网上找到这款主板的BIOS刷了下还是不行。现在有两点疑惑请楼主帮忙解答下这种故障要属于什么现象 ,还有要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一块!!A69联想的。拆75232 拆网卡,拆声卡也没用!!只好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