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待机有3V和5V吗?

楼主(2015-03-15):
今天接到一台E430 不加电 待机电流0.01 电源口处指示灯不亮,无3V5V
修过这个机器的人,注意过有3V5V吗?
电源

网友:
公共点 电压 正常吗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3-15):
有,ec比较容易坏

网友:
那看来是EC坏了 订了几个EC回来试试看 现在这些机器 哎。。。。

网友:
EC那么容易坏?

网友:
没有3V和5V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这机子不知道和E420一样不,一样的话那EC就爱坏

网友:
是啊这个机子好容易坏,而且不好修呀

网友:
先测保护隔离,没问题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3V 5V没有 EC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吧

网友:
先测试基本电压正常不

网友:
D95280 坏掉了把,用风枪加热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没有3v 5v 开机之后才输出

网友:
这机器南桥和EC容易坏,但是EC带有程序

网友:
查ec电路看看呢,

网友:
有3 5V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