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A410 谁来救我

楼主(2015-03-15):
开机跑0.5左右 就不跑了 停在那边   看到大电容 就换掉   故障依旧  测CPU供电0.89V

刷BIOS  还是一样   EC-BIOS  和  南桥BIOS  对刷过    故障依旧

神舟真的不好修吗    各位帮忙指路呀

网友:
没人理我呀?

网友A:
测各供电电压都出来了吗?不行就得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各供电电压都出来了吗?不行就得刷BIOS了。

都出来了  BIOS 也刷好几遍了 还是一样

网友:
CPU  内存  都换过  故障依旧

网友B:
如果是sis的北桥 就干桥白

网友:
供电都出来了,查了时钟和复位没有啊

网友:
时钟有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is的北桥 就干桥白

不是  北桥是HM55

网友:
查 供电  复位 时钟 还有就是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吗?都有就查时钟和复位,换cpu

网友:
有啊  CPU也换了  依旧

网友:
只有换桥

网友:
时钟,25M晶振起震没,sys_pwrok和PWROK电压正常不,然后查CPUPWROK和DRAMPWRPK 及南桥总复位信号以上正常。查CPU到北桥总线有无短路和断路。及北桥电压,时钟 PG是不是都正常,有无读取南桥BIOS。

网友:
郁闷,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吗,盲修不好修啊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环桥;咯

网友:
查下是否缺电压,不缺电压直接干桥

网友:
大电容没换好吧 你换个或者用330代替

网友:
CPU电压有点低,在查查供电

网友:
用6个330电容代换你的电容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看看出来了吗

网友:
查下Q20 还是Q21看下,或者加个330试下

网友:
有nec的话可能还nec

网友(2015-04-14):
同样遇到有一台真在修了,楼主有结果了吗

网友:
改用330的 6个试一下~!

网友:
感觉时序很重要呀 找时序测试 把电压搞定了 估计就好了

网友:
试试 换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