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精锐V41一体机进系统不显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5-03-15):
前几天接到了一个同方的一体机,精锐V41,开机不显示。但是过一会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而且用键盘也可以关机,没有死机。
拆机一看是独立显卡所以感觉肯定是显卡问题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代换了一下屏和屏线测试了一下屏和屏线是没问题了。于是换显卡,显卡芯片是N11M-GE1-S-B1,正好是出问题多的一款。
换好了之后上机测试,故障依旧,我晕,难道显卡没换成功吗?心里发毛了。咨询技术部陈老师,去掉独显,用集成显卡也可以显示,测试了一下集显也不显示,反复测试了好几遍就是不显示,不经意间用手感觉了一下北桥的温度,吓了我一跳,温度高的要命。原来是北桥的问题。于是接着做北桥。北桥换了一个测试问题依旧,郁闷死我了。
请师傅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
BIOS   刷一下  试一试

网友:
好像只剩BIOS了,,刷了不行就换板了!!

网友:
英特的北桥温度应该没有那么高,难道是烧了,或缺电压

网友:
看一下桥附近的电感看看有没有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