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9l蓝屏故障解决

楼主(2015-03-15):
昨天接到一个戴尔1526的笔记本客户说进不去系统 首先呢肯定要跟客户说要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 于是拿u盘进pe 还没到pe得界面就开始蓝屏了 本人以为是u盘pe不行 于是又换了两个pe 故障现象是一样一样地 心想是不是硬盘坏了于是那我我自己的好硬盘 换上还是蓝屏 看来不是硬盘问题 难道是内存的、条不兼容 机子上有两条内存拔下一条开机进pe依然是蓝屏 两条内存都换下换上我自己的依旧蓝屏 我的脑袋这个大啊 难道是硬盘模式不对于是进BIOS改下模式 进去之后居然没有找到更改模式的选项 这是咋回事儿难道是老机器没有 随后清了一下coms电池 故障一样 心想难道是BIOS程序坏了 于是下了这个BIOS刷上去开机不蓝屏了 系统也做进去了故障解决 弄得我好半天居然是BIOS程序坏了导致进pe蓝屏 大神路过

网友A:
一般进PE蓝屏我就一脚搞死他(GHOST)

网友B:
蓝屏最后刷BIOS的这种老机器不多

网友C:
bios会引起蓝屏,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进PE蓝屏我就一脚搞死他(GHOST)

哈哈,一脚搞死他

网友:
这个解决方法第一次听说,蓝屏刷BIOS后好了!真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呢

网友:
现在BIOS怎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
没遇到蓝屏刷BIOS好的,但好像有那么回事,猜测EC读取BIOS程序,配置脚位不正常导致

网友:
BIOS不问题,硬件没有初始化和设置好。

网友D:
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是蓝屏7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会引起蓝屏,没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模式的问题吧 是蓝屏7b吗?

0x00000a5

网友:
这样故障真的少见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最后刷BIOS的这种老机器不多

是得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网友:
BIOS坏引起的蓝屏,的确很少,,

网友:
EN 学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