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0主板不认硬盘,求助

楼主(2015-03-15):
今天遇到两块致铭A780E主板,不认硬盘。起先认为不认硬盘顶多是BIOS的问题,刷了3次BIOS故障依旧,接口也换了一边,电动量了一边没问题啊 。这是怎么回事,使出最后绝招,加焊南桥,惊喜的一幕出现了,心里暗暗窃喜。过有10分钟之后再次开机还是不认硬盘,我的那个神啊 ,这是什么情况。没办法,最后一点了,换25M晶振,故障依旧。求大师帮忙,帮忙!

网友:
加焊南桥,惊喜的一幕出现了,心里暗暗窃喜。过有10分钟之后再次开机还是不认硬盘      是不是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啊,我现在没有好的南桥芯片,还有没有别的对方没查到的

网友:
换个南桥  试试   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多半要换南桥了!!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g41不跑码,电压都正常,这么下手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我很肯定的告诉你,南桥坏了

网友:
诊断卡上frame灯亮是哪来的问题?

网友:
多数桥挂勒,换个

网友:
上usb硬盘将就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