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功放,音量稍大就严重破音,噼噼啪啪响,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2015-03-15):
一台很普通的功放机,输出带变压器的那种,校园广播用的。 5200+1943,当音量很小的时候还算正常。 但稍微调大,就开始严重破音了,咔咔的响。
外观上没有明显变色烧坏的元件,更换两个10000uf大电容依旧。 对音响模拟电路不熟悉,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PS   有个朋友说逐级检查:用一个耳机逐级试听,但需要用高阻抗耳机。我没有什么高阻抗,就一个常用的耳机,判断出来从音量面板到主板的信号没有破音现象,然后测量主板变压器前的信号,耳机随着一股祥烟报废了。所以还想问一下,这种逐级试听的方法,需要准备一个什么发声设备啊?

补充内容 (2015-3-16 18:19):
只要咔咔响,大电容电压立即下降。 正常时97V,响时下降到80多

网友:
实在不行 地毯式搜索

网友:
检查所有元件指标还是测试监听?

网友A:
一般碰到电阻阻值变大了和管子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碰到电阻阻值变大了和管子性能不良

表面看不出来,挨个查可费事了

网友:
换了一对10000uf电容,整流桥; 换5200+1943 ; 换 a940+2073 ;  依旧

网友(2016-12-13):
.............感觉怎么那么难?? 我都修了太多了
  这种还是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