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修华硕 m3n78-cm15秒关机 USB检测到过流一例

楼主(2015-03-15):
每次启动或者重新开机 都到这个画面  15秒后就自动关了。本来想刷BIOS的,但最后还是先上论坛查查, 有人说是822的问题,我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找到822。于是找来点位图。慢慢一个一个找USBOC的点。。 最后还是找到了。试着换822的心里,果然换后好了。。。
(借论坛上找到的一个图)

是下面点位图靠近USB接口的地方一822问题。。。阻值边小了。。。换了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有的修过了,有的没有点位图,就是找不到822,

网友:
asus的主板882的电阻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不是南桥旁边的822就是USB旁边的822华硕板都这样

网友A:
华硕特有的问题,一般就usb跳针接触不良,bios问题,822或472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特有的问题,一般就usb跳针接触不良,bios问题,822或472排阻问题

你概括的很全面。

网友:
华硕低端的质量真的不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