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电压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5-03-15):
一片G41不跑码,电压都有,复位,时钟正常,就是不跑码。有一定CPU发热有点慢,是不是CPU没有工作?电源管理芯片是UP1608RJ。怎么下手啊?
cpu
芯片

网友:
电压都有复位时钟都正常,换CPU ,内存试试,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先,,不行就打一下CPU座子的阻值,不行再看看LA0-LA3正不正常。再不行就就就……………………

网友:
拆com接口看看

网友:
再干io,南桥-

网友:
刷BIOS 试试 要不就是桥了

网友:
IO干过了,com口芯片也干掉了,就剩南桥了、

网友:
个人意见还是先查查CPU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