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神州A550 I3 350M独显 不触发

楼主(2015-03-15):
修复这台机用时三个小时,问题不难,只是走了好多弯路,不触发,先刷EC-BIOS,不行再刷PM55桥的BIOS,不行,加焊PCH也不行,断开显卡供电电感也不行,待机0.012A正常的,开机0.015A,没办法了,下图纸,打开有时序的,那一个个查了,查到S5-ON那里时就找到问题了,+10ALW和15VALW,分别只有4.几V 3.几V ,这里修了好久,PD12,PD13 ,PC94,PC104查了也没问题,前后级也没短路,升压电容一边有5V一边到RT8206引脚没有电压的,不知道怎解,RT8206B待机供电3.3V 和5V正常的,也没升压双二极管和这种升压电容换,上论谈查了,可以19V代替+10VALW,+15VALW,搏一次了,拆了PD12,PD13,飞19V线到+10V,+15V那里,上电开机,但2秒就掉电了,这里也花了一段时间,是自己断了显卡供电电感,想到马上接好,通电开机跑电流了1.3几A,接屏但不亮机,想到一代I3坏的多,装上一个P4500,开机屏亮了,CPU也坏了,好在这种CPU不贵了.

图纸BIOS论谈上有,要找到板号

网友:
机子进过蟑螂了?

网友A:
图片看的好累 下次注意排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的好累 下次注意排版哦

知道,努力改进,修好了有点兴奋

网友:
1代U爱坏,还真不知道,谢谢楼主经验

网友B:
19v直接飞线,楼主艺高胆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直接飞线,楼主艺高胆大呢

论坛上学的,有楼主试过了

网友:
19v能代替15V吗?以前一直没有试过,学到经验了

网友C:
修得最多的是桥坏,而且这板做桥容易变形,感觉有点变态这个板,桥应该通病这个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得最多的是桥坏,而且这板做桥容易变形,感觉有点变态这个板,桥应该通病这个机子!

好在我加焊了桥两次没加坏了,有点险阿

网友:
时顺不错,可以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