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航嘉HK400-55AP电源维修?

楼主(2015-03-15):
航嘉HK400-55AP电源:空载开机有啸叫声,在5v端加10w负载电压就下降,负载能力差,开关功率管发热严重。开关管基极加速电容、推动驱动管完好、7500完好。晕!!!
今天休息在家,动用了双踪示波仪,测试了两个驱动三极管的输入(基极)、输出(集电极)波形,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是有故障!但我更加糊涂了???
驱动三极管1的基极、集电极波形严格对应,相位差:180度。
驱动三极管2的基极、集电极波形拍照如下:(上面是集电极波形、下面是基极波形)集电极波形幅度是驱动管1的2倍,高电平的周期是驱动管2的1/2。怎么回事?不解不解。求救求救!!!

网友:
更换加速电容看看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
换加速电容,推动管,大管的基极电阻......

网友:
加速电容什么意思,?请科普

网友:
换一下推动管 看看

网友:
神马情况?相位180°,那不俩管同时导通吗?小小白自言自语。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
两个半桥不平衡,从大电容电压到推动管都仔细查下。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个截图呀,给你标示一下加速电容位置

网友:
这个电源有通病吗?有电压不触发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各位

网友:
查推动管\它的偏置电阻和它的供电...............

网友(2015-04-30):
没看明白,上面的一个通道是输出极是吧?

网友:
驱动管一的波形算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