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显卡重复坏

楼主(2015-03-15):
F 41 显卡,重复坏,如何维修

网友:
要么买到假货,翻新的芯片

网友:
8400  的就算是白胶的,一样会坏的

网友:
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散热从各方面做到位才行

网友:
基本重植就能搞定了,很少返修的。换家再买。。。

网友:
换改良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芯片没以前那么好搞了

网友:
散热处理好,芯片有可能质量问题,做BGA没做好,这三方面

网友:
你换了新片了
芯片 BGA 散热 使用 等都决定了这个本子的返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