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塑机不预热

楼主(2015-03-15):
有没有人会修过塑机啊!开机不加热,不管开多久都一样,冷机

网友:
在线等,有没有会修的帮帮忙!

网友A: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发热体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发热体烧坏了

有的修嘛?

网友A:
如果查到真是发热体坏了,换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查到真是发热体坏了,换掉就行了。

没搞过,好换吗,成本大概多少钱

网友A:
有点动手能力就能拆,为防止拆下来后不会装,建议照相,拆下来后用万用表量发热管的阻值来判断坏没坏,如果坏了,某宝上大把,不超30元的东西。

网友B:
查发热管、开关、继电器、感温电阻,你拆都没拆,量都没量

网友C:
拆吧看看保险坏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动手能力就能拆,为防止拆下来后不会装,建议照相,拆下来后用万用表量发热管的阻值来判断坏没坏,如果 ...

谢谢,万用表量发热管有阻值就是好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发热管、开关、继电器、感温电阻,你拆都没拆,量都没量

我根本就没接触过这个东西。所以根本没头绪,这么个东西,还这么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吧看看保险坏没坏

吓到 我了,这个鸟东西还这么复杂啊,嗯,行吧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动手能力就能拆,为防止拆下来后不会装,建议照相,拆下来后用万用表量发热管的阻值来判断坏没坏,如果 ...

阻值大约是80欧左右就是好的,如果是好的,还要查控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