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标注

楼主(2015-03-15):
下面这个电容,它到底有没有标容量呢?

网友:
显示器里面的吧,换的少

网友:
ANTEC PHANTOM 500W电源里的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电容啊?看着有点像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电容啊?看着有点像压敏电阻

确定是个电容!

网友:
你去看看和07d241是不是差不多啊

网友:
压敏电阻 240V的

网友B:
感谢纠正!
之前看那个丝印写的C23,便以为这是一个电容,其实那个丝印的旁边写了个znr2,明白了。
只是这个压敏电阻是不是坏了,用万用表10K档为无穷大。

网友:
直径7毫米 耐压240V的压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纠正!
之前看那个丝印写的C23,便以为这是一个电容,其实那个丝印的旁边写了个znr2,明白了。
只是 ...

压敏电阻坏了的话会烧保险的,因为它是并联在电路上,一旦电压超过额定值,它就会击穿短路,从而烧断保险,以保护后面的元器件

网友A:
本来看见颜色和标注心想就是压敏电阻,楼主5楼的回复让我都疑惑了,10k档无穷大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看见颜色和标注心想就是压敏电阻,楼主5楼的回复让我都疑惑了,10k档无穷大是正常的,
当时被那个丝印和阻值无穷大误导了,嘿嘿。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
每看一贴就复制黏贴,慢慢的,我也能成为顶尖高手了

网友:
楼主犯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