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自动关机

楼主(2015-03-15):
宏碁4752不定时自动关机。。有时候正常无论怎么开都正常。。。有时候一开一分钟就黑屏了。 。。现在遇到两台都是一样问题。。有谁修过呀

网友:
遇到过隔离保护问题

网友:
没修过,有无拆开检测过啊?先目测啊,再量电压正常与否。黑屏时有无电压变化?BIOS刷过没?这机器没大电容吧?。搞过了再说,。

网友:
BIOS程序吧

网友:
换一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
标题看清楚了没呀。。。有时候正常用一天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