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机跑码05,关机无法正常断电,求助

楼主(2015-03-15):
电源通电后,CPU风扇直接转。从操作系统关机,系统可以正常关闭,电源与CPU风扇转动,不能正常关闭,主板检测卡代码05,电源键强关机无法断电。

电源无问题。
CMOS重置,同样问题再现。

七彩虹AMD 770 主板。
本人新手,麻烦大家帮忙提供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不过有时候通电后,可以正常软关机,但如果再开机,又不能正常关机了。CPU,电源风扇一直转。不能软复位

网友A:
以前修过刷一个BIOS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刷一个BIOS 好了

其它地方都能正常,开机跑码也正常,只是关机不能复位,我也怀疑是BIOS问题,电子城一师傅看开机无法关机,告诉我说北桥问题,修不了。

网友B:
南桥吧这种.以;前碰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吧这种.以;前碰到过一次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呢?刷BIOS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
先查IO后查南桥。

网友:
有点想开机线路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先刷个BIOS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