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打印正常,复印时稿件图像拉伸复印不全

楼主(2015-03-15):
机型:HP Laserjet M1005MFP
故障现象:打印正常,复印时稿件异常(图像拉伸复印不全)
检修过程:开机自检及打印状态正常,观察在执行复印指令后扫描架行至近中间处即开始返回且扫描架行驶速度较正常速度慢,故怀疑设置异常,重新恢复机器出厂状态后故障依旧;从机器能正常打印和扫描架能正常动作说明板子硬件应无大问题,从软件方面考虑,于是将主板(接口板)背面的U6:24C64取下写入新程序装机测试,机器复印时稿件正常。
附上U6好程序。
HP M1005(REV B) U6 24C64.rar (483 Bytes, 下载次数: 95)

网友:
没有理由不赞。。

网友A:
用什么工具写入新程序,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工具写入新程序,求解?

跟主板上刷bios的应该是一个工具吧

网友:
是刷BIOS吗

网友:
打印机也需要刷BIOS吗?

网友:
应该是设置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
在我们店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真的,你说的也不够详细啊,你那个U6可以随便拆?

网友B:
要把芯片拆下来?还是从新买个芯片?编程器刷吗,还是进入维修模式系统可以?还是可以用升级固件的方法把BIN读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把芯片拆下来?还是从新买个芯片?编程器刷吗,还是进入维修模式系统可以?还是可以用升级固件的方法把 ...

是把芯片取下用编程器重新写入新程序;机器菜单内只有“恢复机器出厂状态”一项,如何进入“维修模式”没探究过;通过网络升级固件的方法易受网络的影响和干扰成功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把芯片取下用编程器重新写入新程序;机器菜单内只有“恢复机器出厂状态”一项,如何进入“维修模式”没 ...

取下来,烤进去数据,又焊上去?

网友:
醉了,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太强了,我只能换板了

网友(2015-04-19):
相当于相BIOS程序!·

网友:
这是个什么程序啊

网友D:
请问版主,此芯片程序是怎么写入的,我用24Cxx93xx的编程器不能编程!!!而且我换了旧板的同型号芯片故障仍和你描述的现象一样!我这个案例是由于官网固件升级后出现,请问你知道固件信息是哪块芯片,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版主,此芯片程序是怎么写入的,我用24Cxx93xx的编程器不能编程!!!而且我换了旧板的同型号芯片故障 ...

官网固件升级造成的故障,最好要将固件存储芯片U7:MX25L1606和配置设置信息存储芯片U6:24C64同时重新刷写,你的编程器写不进去是不是太老或是简易型的,可考虑换个好点的编程器再试下。U6和U7的读写都是焊下来在编程器上读写的。

HP LaserJet M1005MFP 全套数据.rar

506.1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8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