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维修思路

楼主(2015-03-15):
显示器电源板工作流程:
当用户插入220V交流电时,220V首先通过保险管和EMI滤波器后到达整流桥的输入端,
整流桥会把220V交流电转换成300V的直流电进入大电容滤波储能,
330V的直流电首先会到达变压器的输入端,此时PWM芯片得到供电,
在工作模式脚和过流设置脚正常下发出波形给变压器,变压器得到300V的直流电和
芯片发来的波形后配合12V和5V的场馆和储能电感转出12V和5V直流电压

显示器背光系统工作流程:
当电源板正常工作后,12V给了高压板经过F保险后到达升压器的输入端,此时升压器还不会升压
当用户按下开关键时,驱动板发出BLON背光控制给高压板,BLON控制着高压板上的PWM芯片的主供电,
在PWM芯片得到供电和识别到灯管满载的前提下发出波形,控制升压场馆配合升压器把12V直流电转换
成1200左右的交流电点亮灯管,照亮屏

成像系统工作流程:
驱动板的供电:
当电源板正常工作后,12V给了驱动板后通过三段稳压器转出3.3V给按键板提供电平,
12V通过431稳压器转出2.5V供电给了图像处理芯片和MCU芯片,当按下开关键后,
图像处理芯片发出PWR_ON#控制产生屏5V供电
驱动板的图像处理:
当驱动板的供电满足后,收到VGA接口发来的视频信号送给图像处理芯片,
图像处理芯片会按照BIOS程序设定的尺寸,分辨率,品牌等来处理,
把视频信号处理成图像信号通过屏线给屏

VGA接口定义:
13,14脚为行场信号,H为行,V为场,此信号是VGA接口的视频信号输入
12,15脚为串号总线,SCL为串行时钟,SDA为串行数据,此信号用来识别VGA接口有无插线
1,2,3,6,7,8脚为三基色,R代表红,G代表绿,B代表蓝,图像的颜色由此信号叠加而成
9脚为供电脚,VGA接口5V供电,由外部设备提供

屏线认识:
1.屏线分片插和针插
2.屏线分供电线的左右(插反会烧屏)
3.屏线分线的数组(如双八,单六等)
屏线的数组认识:
屏线10组为双八
屏线8组为双六
屏线5组为单八
屏线4组为单六
分辨方法:比如10组线,要减掉其中两组时钟线,所以为双八

开关板按键定义:
驱动板表示  开关板表示

  K0        电源开关(POWER-ON)
  K1         上(UP)
  K2         下(DOWN)
  K3         确定(OK)
  K4         菜单(MENU)
  K5         自动(AUTO)
  K6         预留
  R          红色灯
  G          绿色灯
GND         地线

刷屏流程:
1.ISP自动识别
说明:一直看到识别成功为止,如果提示没识别到,一般问题在VGA线,驱动板没供电,驱动板故障,编程器故障
2.点击读取
说明:读取原有的程序
3.点击保存
说明:保存原有的程序,避免二次故障后还原不了故障
4.点击擦除
说明:删除原有的错误程序后才能写入新的程序
5.点击打开
说明:打开文件夹选择适合新驱动板和屏尺寸及分辨率的程序,比如驱动板BIOS芯片为2025,那一定要选择2025文件夹里面的程序,
然后看屏型号,比如屏型号为LM190M,那就是19寸的屏,所以我们点击打开后选择2025文件夹里的19寸通用程序即可
注意:如果不对应驱动板BIOS芯片型号,会烧驱动板,如果不对应屏尺寸刷,显示出来的尺寸会不合适,甚至花屏,白屏
6.点击写入
说明:提示写入成功为止

说明:备货时可以选择买免刷程序驱动板,以上流程可以忽略,但是免刷驱动板一般用跳帽来跳当前屏尺寸,
所以还要学会免刷驱动板的跳帽方式,免刷驱动板的缺点是,假如客户机器驱动板没坏,是程序出错
,那你只能换新驱动板了,而且一些特殊的屏,免刷驱动板给你的分辨率不能兼容的

显示器故障总结:
1.白屏
A.屏线
B.程序
C.驱动板
D.屏
维修思路:先插拔屏线或替换屏线,在测量驱动板供电及屏的供电,
供电正常可以替换驱动板后确定屏故障,屏故障主要测屏线接口旁的保险,
保险被烧断时先打保险两头对地阻值,判断无短路才能替换保险
2.暗屏
A.灯管
B.高压板
C.驱动板
维修思路:先测量灯管好坏,在测量高压板的供电和控制及ADJ调节脚,
高压板条件正常先替换高压板,高压板缺控制,跑一下驱动板发来的控制线上的原件有无损坏
3.黑屏
A.电源板
B.高压板
C.灯管
D.驱动板
E.按键板
维修思路:先测量电源板的供电是否满足,排除电源板后测灯管是否正常,
在测量高压板工作条件及替换高压板,如果测量发现高压板缺控制,
问题锁定在驱动板及开关板,先测量开关板的跳变有无发出,在测量驱动板的工作条件和替换驱动板
小技巧:当黑屏时可以观察电源指示灯的颜色,如果开机后为红色,
没插信号时过了几秒就变了颜色,说明驱动板基本正常,电源板基本正常
花屏闪屏:
A.屏线
B.屏
C.驱动板
D.VGA
E.灯管
F.高压板
维修思路:花屏的问题一般是成像系统,先插拔屏线和替换屏线,替换驱动板后问题锁定在屏小板,
闪屏的问题主要锁定背光系统,灯管不良老化,高压板不良也会闪屏,电源板供电不稳定也会导致闪屏,
ADJ调节脚不正常也会导致闪屏
亮点,暗点,黑线
基本是液晶屏问题,替换液晶屏
其他故障:
1.用过一段时间掉电
维修思路:掉电时观察电源指示灯是否亮,不亮电源板原件不良,比如电容鼓包,
散热。掉电后指示灯没变化,问题锁定在驱动板,屏线,屏小板,驱动板和
屏小板图像处理芯片虚焊,屏线接触不良
2.用过一段时间闪屏
维修思路:主要锁定在灯管,高压板和ADJ调节脚,高压板的升压器老化问题

网友A:
楼主 是自己写的吗

网友:
很好  非常感谢……

网友:
拜读一下,掌握了知识。

网友:
谢谢楼主!在消化当中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自己写的吗

你觉得呢,只要能够用得上就行啦

网友:
发这么多字,真不容易,

网友:
如何LZ能配上图,就完美了……

网友:
不错,说得比较详细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 ,一生平安

网友:
这个材料对大家很有帮助

网友:
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资料是楼主自己整理的吧!如果是楼主写的,那也比较费工夫啊,那么多字!

网友:
真不错,今天的分都给你了。
在VGA接口定义中,说9脚为供电脚。我查过一些资料,有的说是供电脚,有的说是空脚(NC)。我个人倾向于空脚。

网友:
楼主写的好详细啊 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不错分析的不错 收藏了

网友:
这么多 啊  我来打个酱油        回最后一个  贴    莫要说灌水       我看我的下载分250  不好听    就来你这打个酱油       拜拜了 睡觉 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