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装win8 改win7 没光驱 ghost不行 怎么办

楼主(2015-03-15):
其他与设置光驱相同  用步步装ok

网友:
用PE安装加载iso

网友A:
GHOST  win7  改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  win7  改模式。

GHOST现在的新机稚嫩装win7   64位,其他就蓝屏

网友B:
请你讲清楚一点,才能帮到你,是装不上,还是装上蓝屏,等现象,一般多数是硬盘的模式要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你讲清楚一点,才能帮到你,是装不上,还是装上蓝屏,等现象,一般多数是硬盘的模式要调整

恩,搞定了已经

网友:
好吧   搞定了就行了  多百度下

网友:
现在很少用光驱的了,,都是用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