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4HR主板谁现在有帮忙看下这几个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楼主(2015-03-15):
      一共4个电阻嘛烦大家有主板的帮忙看下这几个电阻是多大的急急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1分中左右掉电重启有时能亮有时电流在0.4左右不动

网友A:
是二修机电阻被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二修机电阻被换过吗?

不是
拿过来是不触发我看到着腐蚀了就弄了下电阻断了随便换的二个上去现在就是开机1分中左右就掉电这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二修机电阻被换过吗?

有点位图吗,没有只能去同行那里借过来测

网友:
看下CPU供电和南桥吧,华硕的0.4一般不是南桥就是CPU供电哪里有问题

网友:
愿你等到有这板的楼主帮你看下

网友:
或者去淘宝问问那些卖家,有好人的

网友B:
论坛谁有 能帮助楼主的
可以回复

解决的可以加分 奖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谁有 能帮助楼主的
可以回复

我们旁边同行有点位图以经知到是多大的了谢谢板主

网友:
一般装10K都不会错

网友:
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碰到

网友:
华硕的板子把,要啥啥没有的。,呵呵。

网友:
一般装10K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