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风扇长转就帮忙

楼主(2015-03-15):
型号u31jg..........

网友:
看看是不是散热不好导致的

网友:
BIOS 问题吧    华硕遇到过好多

网友:
何时开始的常转?是你修过还是???

网友:
bios设置啊

网友:
散热 bios 风扇 线路  设置

等 建议说下你做过什么处理谢谢

网友:
就是BIOS 的问题刷了好多没用,一直在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