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电力猫怎么样?

楼主(2015-03-15):
有用过的吗?家里的网线已经没法布线了,电力猫如何呢?

网友:
电力猫:从功能上说,是1个扩展“有线”和“无线”网络(互联网)距离和空间的设备,是1个优化网络(互联网)布线的设备。一句白话描述电力猫:电力猫:是1个延长、拓展或延伸现有网络(互联网)范围和空间的产品,是1个让您不用布网线,直接利用现有电力线回路来传输网络(互联网)信号的1个产品;她本身不会产生网络(互联网)信号!电力猫的基本定义: 电力猫原意是“电力线通信”(也有人叫他“电力网络(互联网)路由器”或“电力调制解调器”),英文缩写叫PLC(Power Line Communication)。是利用传输电流的电力线作为通信载体,将1个电表回路下的任何1个电源插座转换为网络(互联网)接口,即插即用,无须另外布线,就可以和以太网互联,并接入Internet网。

网友:
无线路由器要比电力猫实用

网友A:
接网络电视用电力猫,无线电力猫实用性高!

网友:
没有用过,看产品介绍说的还可以,有待实践,不敢乱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网络电视用电力猫,无线电力猫实用性高!

你试过 电力猫有点小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 电力猫有点小贵

我所在的附近区域,客户复杂有装修不预留网线的,单个路由无线信号覆盖有限,加之光猫还接机顶盒连电视,电力猫虽贵,应用小范围商务办公,别墅,较大平米多房间房型,综合成本还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所在的附近区域,客户复杂有装修不预留网线的,单个路由无线信号覆盖有限,加之光猫还接机顶盒连电视, ...

可行  我没想到

网友:
想要知道电力猫的效果,得试用

网友:
没买过,但想买过……

网友:
不知道效果到底怎么样,希望楼主试完发下感受

网友:
老式的电线有点够呛,电线传输不是太好

网友:
效果不怎么样 我用过 经常掉

网友:
我听说的好像也是不稳定,有大师给说下的吗?

网友(2015-04-16):
电力猫好用,但是不要把子机插进在开关旁边的插座,应远离载关与节能灯,我试过很方便。

网友:
表示没有用过,也不敢花冤枉钱尝试

网友:
隔墙多的格局用电力猫比无线路由方便的多,虽然有些小贵但如果你想无死角覆盖
肯定首选啊,另外建议用墙壁的电源插座,不建议用插排上。

网友:
  高端大气有档次

网友:
看运行环境 延迟很大 有掉包的情况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买无线路由,布线吧。

网友:
新生设备,要很多次的改良才能被普通人接受.慢等那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