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拆LG G520拆修换微动 拆机教程

楼主(2015-03-15):
换好后的

网友:
这鼠标。。。做工不错啊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阿,还能调.,修好自己用

网友:
楼主好兴致,修起鼠标来了。

网友A:
关键是换上的微动一定要过硬。我一般是从坏的鼠标拆来换。

网友B:
罗技做工不错就是欧姆龙的只用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换上的微动一定要过硬。我一般是从坏的鼠标拆来换。

就是因为过硬才换掉  因为客户喜欢软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技做工不错就是欧姆龙的只用两个

都是的  白的软  黑的硬

网友:
现在就是用罗技的,不过低端一点G402,,,楼主的应该是G502 哈哈。。。。520打习惯了吧

网友:
鼠标也能修   这鼠标一看就是拿来打游戏的  多少钱入手的??  如果特别的贵 修一下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鼠标也能修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修鼠标不够麻烦的,不过提高动手能力也不错嘛,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现在微动都有软硬一说了

网友:
LZ手艺赞一个!罗技鼠标设计一流,欧姆龙微动差评。我喜欢樱桃微动。

网友(2016-01-30):
自己能修的,都可以修修,自己的反正没有关系的。当玩玩,哈哈

网友:
做工不错的鼠标还是值得修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