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刷bios失败了!

楼主(2015-03-15):
给位高人,新人报道,一块主板windows下刷bios失败,除了用编程器,还有其他方法救吗?

网友:
没了  只有用编程器 因为你机器都开不起来了。。

网友:
如果你的板是技嘉双BIOS的,可掉换一下

网友:
可以找个同样主板的bios换过去试试

下次发到对应板块 发错版块了

网友:
你可以把BIOS芯片拆掉拿到维修主板哪里去刷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