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风扇3针改4针的PWM控制电路图,请前辈们进来指导下

楼主(2015-03-15):
新手学习中,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3针CPU风扇改4针的电路图,但是不怎么明白。

说下我自己的理解,3针的就是定速,插上风扇一直全速运行。
改造后,根据主板检测CPU温度,PWM发出脉冲信号来控制场管的导通从而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当CPU温度低时,发出低电平,场管不导通,风扇不转;
但是PWM发出高电平时,我就看不懂了,这个信号不是直接到“⊥”了吗?这样能控制风扇吗?
请高手给分析下,顺便指导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来学习,但看不明白,望高手指点

网友:
哎呀,看来高手们都很忙啊!

网友A:
3针怎么改4针,它自身不肯有调整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针怎么改4针,它自身不肯有调整功能,,,

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要加一个N沟道的场管,一个10K电阻和5v的稳压管。别人是做成功的,只是我看不懂电路图,还没有上手。

网友B:
3针的也可以温控。具体可以找个3针的CPU风扇分析下电路。用P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3针的也可以温控。具体可以找个3针的CPU风扇分析下电路。用P沟道。

谢谢赵老师。我在琢磨琢磨!

网友:
不要控制,直接把转速接到12v上当控制,风扇全程转速

网友C:
直接接usb上刚才没说完补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usb上刚才没说完补充下

就是因为风扇全速运行噪音大,看到网上有改装的,当CPU温度不高时低速运行,噪音小,但是自己还没有试。对电路图也不是很明白,所以发上来请教下,可以的话就动手实施。

网友:
那就不晓得了声音一般啊

网友(2015-05-07):
我个人觉得图纸标的错了。应该pwm和地线对掉才可以工作。等测试好再上来贴

网友: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三针是通过电压调节控制风扇转速的  四针 是固定电压 通过调节PWM 控制转速的

网友:
应该是图左边部分的地和PWM对调一下就是对的,按原图的控制原理解释不通的。

网友:
楼主的研究精神让我佩服,但是我实在搞不明白,买过4线风扇也不贵的。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没有实用的东西。

网友D:
看图你应该知道,要加装个稳压二极管,一个10K电阻,一个场馆。其实电路很简单的。就是把风扇原来的供电接到场管上。图应该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你应该知道,要加装个稳压二极管,一个10K电阻,一个场馆。其实电路很简单的。就是把风扇原来的供电接 ...

是的,刚开始弄。不懂,这个电路图没有错,PWM和地的位置标错了。我找到了原本的帖子,也已经制作完成。随便拿个3针的风扇,接上后用555电路给的脉冲信号,可以调节转速。

网友(2017-01-17):
我现在跟你当时差不多,还没搞懂原理。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第次是直接接的,一开机就不停的转,好大的声音,下次碰到也这样试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我第次是直接接的,一开机就不停的转,好大的声音,下次碰到也这样试下看。谢谢

一般都是换风扇解决了,很少有改电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