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ntel P31 Series2.1 不触发

楼主(2015-03-15):
  1)罪犯

   罪名:不触发故障

2)案前分析
  测量方向:待机电压(IO,南桥),开关电压,南桥RTC电路,IO触发脚位

3)证据搜集
  (1)PCI槽A14 对地 500多,不短路

(2)上电外观
没看到网卡灯常亮或闪烁,不用干网卡,这东西可难焊了。

  (3)开关电压
电压 3.3V正常

  (4)跳帽处RTCVDD电压
测得0V,发现犯罪痕迹

4)案中分析
    CMOS跳帽,1针与2针短为NORMAL,2针与3针短为复位(如果短到2针3针会不触发的)
     取下跳线帽, 发现1针为正常3.3V,说明为2针后继短路。
   2针一般会走向南桥,难道南桥挂了?

   上电,短1针2针,摸南桥,温度不高啊。
   不急,看有没有连到其他地方。找电路图,无果,七彩虹的板子就是坑

   只好跑线了, 量到连到接口处的一个复位键

干 掉,满怀期待。没想到依旧不触发,测量跳帽处电压,依旧为0V

嗯,没电路图,乍办,跑一点是一点吧。量得第2针也在到旁边的一个保险电阻R517。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拆掉电阻来量下电压

没想到可以触发亮机了。也不知道断开的是哪里。亮机就可以了,不管了
做系统测功能,均OK,收工

网友:
这几天实在是没有下载分了     大家加点分啊  (不要自己的分哦)。你们的加分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
看看外设还正常不

网友:
是不是给别的地方供电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