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 华硕X552M WIN8改装WIN7方法!~

楼主(2015-03-15):
1.先到官网上面去下载一个BIOS 300(X550MDAS300).文件我就不放在这里了。由于上传不上去。(更新BIOS 时请接电源,中途断电可能导致无法开机)
2.下载好了之后 把下载下来的文件解压一下(放到一个U盘里面,同时在U盘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把解压的文件放到里面去)。
3.插上你下载的U盘,设置一下 bios :开机按“F2”进入BIOS—Advanced-Start easy flash 如下文档:
4.FSO是 U盘 右边400文件夹是我解压的根目录选它点进去。看到里面X55OMDAS.300 按一下回车,然后点击确定 让他自己更新好了。总共更新3-4次。更新好会自己关机的。
5.开机:设置BIOS:开机按“F2”进入BIOS—Advanced-看到里面多出来一项(OS Selection)-回车 选择WINDOWS7即可。
6.F2进入BIOS,选择security-secure  boot control 设置为disable,选择boot-将launch csm 设置为enable,F10保存退出。
7.可以进你的U盘PE系统(硬盘要重新分区都会的吧)可以装你想要的WIN7系统啦!~

                            注:安装完Win7系统后,请勿恢复BIOS默认设置,否则将无法进入系统(不好意思   我权限不够  不能放图片在里面,不然可以有清楚的图解了)。

补充内容 (2017-11-24 15:09):
正版安卓/苹果微信多开系统不封号联系Q3094788475
正版安卓/苹果微信多开系统不封号联系Q3094788475
正版安卓/苹果微信多开系统不封号联系Q3094788475

安卓/苹果多开安全稳定永久版,永久不闪退,正品不封号
...

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需要这么麻烦嚒 还要刷BIOS?

网友:
那你就装win8得了,用不了这么麻烦

网友:
还得改bios 好麻烦

网友(2015-04-23):
学习了今天正好遇到一台搞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2015-06-12):
学习了,谢谢这位大神!

网友:
值得高度支持

网友:
bios在哪下载啊

网友A:
我找到bios了 地址是X550MDAS300.zip       http://dlsvr04.asus.com/pub/ASUS/nb/X552MD/X550MDAS300.zip

网友:
更新bios很麻烦

网友:
还要刷BIOS呀,一般都是改一下模式就OK了

网友(2015-08-17):
今天遇到这个机子了真的装不上去,只有不是Windows8的引导都会蓝屏,搞了几个小时真的想把bios给他重新升级,又怕出意外,客户又急着取电脑,最后搞了5个小时无功而返装回windows8了

网友:
已经改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更新了bios但没改win7模式  看见了谢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台 装WIN7 进去就蓝屏  需要改BIOS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bios了 地址是X550MDAS300.zip       http://dlsvr04.asus.com/pub/ASUS/nb/X552MD/X550MDAS300.zip

是在 bios下 更新吗?

网友B:
改好了为什么打不起显卡驱动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在线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好了为什么打不起显卡驱动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在线等啊

怎么会打不了驱动呢?搞个驱动人生什么的。都可以解决的呢!~或者官网下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 bios下 更新吗?

是的!BIOS下更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打不了驱动呢?搞个驱动人生什么的。都可以解决的呢!~或者官网下载 。。。。

都试了的  都不行    还是改回WIN8去了、

网友D(2016-12-13):
一个是4M的bios   一个是8M的bios    大小都不同,能用吗  我刷了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4M的bios   一个是8M的bios    大小都不同,能用吗  我刷了直接不触发了

大小不一样是不可以使用的哦,只有大小一样,版号一样才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bios了 地址是X550MDAS300.zip       http://dlsvr04.asus.com/pub/ASUS/nb/X552MD/X550MDAS300.zip

BIOS下没有更新过

网友(2017-01-24):
为什么我的进里面看不到BIOS文件?

网友:
都到了选BIOS那一步了 但是看不到文件 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设置的?

网友:
在吗?为什么我进刷去后看不到BIOS?只有文件夹名 BIOS看不到 无法点升级

网友(2017-02-28):
很好用一次搞定!多谢!胆小的不用试。呵

网友:
太牛啦!好久才找到谢谢!

网友:
谢谢,成功了,不重启了,也不兰屏了,

网友E(2017-03-30):
我现在碰到一台ASUS X552M的,装WIN7集显正常,独显感叹——BIOS里也有WIN7选项,都改了还是这样,如果把集显停用,独显也能装也正常,就是不能两个同时启用,换成WIN10又都正常,两显卡都启用的,正常,有哪个大师指点一下,显卡也做了呢,就是独显WIN7有感叹号

网友:
非常感谢搞啦两天终于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碰到一台ASUS X552M的,装WIN7集显正常,独显感叹——BIOS里也有WIN7选项,都改了还是这样,如果把集 ...

可以安装官网的,驱动程序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碰到一台ASUS X552M的,装WIN7集显正常,独显感叹——BIOS里也有WIN7选项,都改了还是这样,如果把集 ...

没用试过。换过好多WIN7版本都不行,ASUS下的驱动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用试过。换过好多WIN7版本都不行,ASUS下的驱动也不行

可以去下载官网试一下有一定几率,如果不行的话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查一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