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5-03-15):
一长城ATX-300P4PFC电源待机与绿线电源正常,为5V,短接绿黑线电源不启动!KA7500+LM339结构!测KA7500B电压,待机时4脚电压4.1V,12脚电压16.5V,8与11脚为2.18V,短接绿黑线后,4脚电压为3.75V,12脚为16.5V,8与11脚 电压为2.15V。拆下次级输出三个肖特基整流管测试没有问题,现已没有维修思路了!求解!

网友:
短接后,4脚应该为0v.现在你是高电平,保护了。

网友:
4脚电压不正常,往上查

网友:
往上哪里查

网友:
ATX电源后级太复杂了,看见头也大了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查339的引脚电压。

网友A:
494的4脚在短接绿黑后保护,问题一般出在哪里?是后级输出部分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4的4脚在短接绿黑后保护,问题一般出在哪里?是后级输出部分的问题吗?

把4脚对地短路看看输出电压情况,在判断

网友:
查一下-12V,-5V的整流管,多为FR10X,FR15X的。。。。

网友A:
这电源在短接绿黑线的时候风扇没有任何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在短接绿黑线的时候风扇没有任何转动!

把494(7500)的4脚与地短路,再把绿线和地短路,看看电压有什么变化

网友:
好的!到时我短接下4脚与地看下风扇能不能转!

网友:
494(7500)的4脚电压开机时不正常,查一下电源的起动电路。

网友:
电源保护了  应该好修  一级一级往上排查

网友:
各位大神好,这个电源我短接494的4脚与地线风扇转,短接时间10多秒后,后级输出一个电容10V 2200UF暴!不敢短接了!现在仍是维修无果,期待大师出现!

网友:
这个电源现在还是研究中,期待大师出来 !

网友:
查10v电容接在哪路电源,估计是电压采样电阻变大引起的

网友:
有可能是5v电压采样电阻变大引起的

网友:
5V 取样电阻我拆下检测阻值正常!

网友:
查494一脚的公共电阻是否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