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不开机,不联机,无反应,求助

楼主(2015-03-15):
IPAD MINI 使用中,突然黑屏关机,再开机不能开机,插电脑上不联机,无反应,求助。

网友:
表示不知道怎么搞,请高手来解答,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百度了下,这个平板的通病是电源IC易坏。本人修笔记本,没有修过苹果平板。

网友:
我今天倒遇到一台故障与你一样的,我是按了几次复合键,就开机了,也不记得按的是哪两个复合键了。你可以多试试

网友:
开机键和HOME 键一起 按一会就好了

网友:
刷机试试,不行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3.3V短路 电源芯片坏

网友:
拆开看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