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X460显卡能正常使用,就是偶然花屏一下怎样修

楼主(2015-03-15):
1.打大型单机游戏有时出现花屏,情况好的话还可以回到游戏,情况不好直接花到黑屏,但可以打开任务管理器结束游戏回到系统,有时就花到死机了。不关游戏问题,因为几乎每个游戏都有类似的现象。
2.看电影也有上面故障出现,没有操作的情况下也会有出现
3.用furmark测试显卡完全没问题也不会有故障,温度不过55度(因为用水冷的)
4.金手指刷过了
5.主板换过了,不关主板插槽问题。
6.所有硬件温度都很正常。
7.电源足够供电了,显卡是双6PIN接口,用的是海盗船额定650瓦电源
8.摸过显存不烫手,还加了风扇特意吹着呢,请问现在有什么软件能检测GTX460的显存的?

显卡的故障就是花屏不定时出现,而且在某些时间段频繁,而有时就正常得很。摸不透这显卡了,应该属于小花吧,但是出现的时间多数是那么的几秒。个人猜测主芯片故障多,是不是虚焊造成的,还是不能确定。

网友:
还有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曾在没进入WIN的情况下花过屏。也出现过进系统后全花,但还能使用,显示的是没有加载到驱动的WIN桌面加上花屏,不过重启就正常了。个人感觉芯片坏的情况比较多,系统重装也试过,驱动也卸载过重装过了

网友:
有虚焊的肯能性,先从简单的入手,加焊一下一般花屏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找专业修显卡的,有程序可以测是主芯片或是显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