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本子跟网上查的不一样

楼主(2015-03-15):
型号是简爱7G   我用鲁大师测出来是7G-3   我是要给这板子换外壳,然后再X宝找这壳子(C壳),可是找遍了也没找到跟我一样 的,然后就去中关村找,也一样。区别在开关建处,我的只有单单的一个开关键,为什么其他的7G-3都有3个键和一个类似LOGO一样的标志。请问这是为什么。我知道那个即便不接没关系,但是我想知道为什么不一样,是不是我的型号不对?

网友A:
国产的代工很乱的

网友B:
是的,国产的机器配件少而且相当的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代工很乱的

不是吧!那我岂不是找不着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国产的机器配件少而且相当的乱。

都这么认为,真的不用找了

网友C:
没有关系的,只要可以用就行!那两个键不用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系的,只要可以用就行!那两个键不用管它

我知道没关系,我只是想了解我到底还能不能买到一样的壳,和我这型号是不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