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3-15):
      我的惠普g4 R13的板子,前几天显卡坏了不显了,拿去修人家说集显可以用,但独显坏了,于是我在淘宝买了一块显卡芯片,今天做了BGA上去,还是只显示集显,认不到独显,我拿回来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显卡附近     R84这个电阻不见了,貌似被人取过的样子,于是找了图纸看了一下,已确认被取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果这个电阻被取了会出现什么现象,非常感谢大神们的解答!

HP G4 DAOR13MB6E0 R13_UMA-DIS.pdf

网友A:
独显没有供电、当然认不到了、你加个2K电阻上去看看就知道了、有不烧你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没有供电、当然认不到了、你加个2K电阻上去看看就知道了、有不烧你机器、、、

好的,谢谢,我明早试试看

网友B:
没问题,断电的时候快速消耗剩余电流,大概这个意思

网友:
相当于断路了。

网友C:
原值电组是2K,如果你BGA做好了的话加这个电阻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值电组是2K,如果你BGA做好了的话加这个电阻有惊喜

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断电的时候快速消耗剩余电流,大概这个意思

不太懂唉,意思是没这个电阻也没什么关系吗?

网友D:
应该是被人做了手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被人做了手脚

我想也是,我拿去修的时候他跟我说显卡坏了,换要200多,但是集显还可以用,我就跟他说那我用集显算了,于是我才自己买了芯片,但还是不行。。

网友C:
这应该是一个供电经过2K电阻进显卡的。起显卡供电作用。
没了这个电阻相当于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也是,我拿去修的时候他跟我说显卡坏了,换要200多,但是集显还可以用,我就跟他说那我用集显算了, ...

明显奸商啊

网友F:
有奸商很正常呀 别人辛苦给你查到故障报价了 你又不修  所以他就要搞破坏了  呵呵

网友:
期待你明天加上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一个供电经过2K电阻进显卡的。起显卡供电作用。
没了这个电阻相当于断路了。

维修这行业不好做,别人查到问题,又不修,有点坏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个维修商家还不算太黑,只是去了一个电阻,如果给你其它地方也弄坏,那就麻烦了

网友:
没职业道德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 看看亮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奸商很正常呀 别人辛苦给你查到故障报价了 你又不修  所以他就要搞破坏了  呵呵

我说他是奸商,算合理,你说的也合理!也是大众的心里

网友:
职业道德还是要有,不能丢

网友:
这个是显卡供电1.05左右,加上OK,看看还有其他位置掉件的吗,都补上,也要对上阻值哦,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不能少的,换上试一试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看楼主一定修好了

网友:
呵呵  不表达.... 看看就好

网友:
只想说一句,做维修的不容易啊,玩的是技术活,投入那么多,结果不修,你的感想如何?

网友:
上家师傅维修拆机检查也是有风险的,也付出了时间和劳动,他把检查结果告诉楼主了,楼主又拿走不修了,上家师傅可能会以为楼主耍滑(朋友除外),如果没有表示感谢或者出一定的费用,上家一定会不平衡,很多费脑筋,费事的活都在检修查找故障零件,焊接很简单。现在物价涨了吗,可维修费一直在下滑,再说拆机是有风险的,如果真是他碰掉的,原谅他一次吧。

网友:
都查到少了就加一个上试下呗

网友:
我想说,我偶尔也会这样做!我相信搞维修的都有不少做过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会导致显卡不工作

网友:
楼主加电阻好了没

网友:
奸商各行业都有,期待人们素质提高。

网友:
所以散客拿来的机器都先报价,不同意的话就拆都懒得拆,同行拿来的机器,先修好报价,最后不同意维修的话只能做手脚

网友:
可以理解,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也会这样做,我就不会这样搞,我把小的电阻换一个无穷大的电阻。多换机个。神仙也修不好。呵呵。

网友:
    现在有几个不是这么做的     客户拿到你这检测问题 咱们检测都是免费的  检测的哪里出问题客户不修了  换别人家接着修    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吗  维修人员做点小手脚也合情合理 要是客户不尿急的咱们也不至于这么做  这情况也分人

网友:
今天电阻换上又出现奇葩现象了,改了之后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找不到独显,我以为没用,结果跑了一下鲁大师,显卡分数竟然和以前用独显的时候分数一样,但跑的是D3D9的。以前是D3D11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系统也换过,bios也改过,还是一样,这说明显卡工作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