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85电源待机偏高

楼主(2015-03-15):
因风扇停转至输出三个电容鼓包,+5VSB二极管击穿,换后+5VSB有6V左右,且缓慢升高,短接绿黑线所有输出电压均偏高,换431及光耦无效,地毯式查也未查出结果,求解

网友:
空载电压偏高点,正常。

网友:
辅助电压6V,是明显不正常。
先换掉+5VSB的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这次不是因为万用表电池没电造成了吗?

网友:
楼主说电压偏高也没有提供具体的电压值,如果是空载,电压是会偏高些的啊,接上负载电压也许就会恢复正常了,试试。

网友:
最终结果是万用表电量不足造成的,换电池后一切OK,谢谢各位了,供同行借鉴,不要走这样的弯路

网友:
晕,不要有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才好啊

网友:
学习来了。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找到原因就不错,学习了!

网友A:
感觉忽悠一下,楼主有点低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忽悠一下,楼主有点低级......

虚心接受,长个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心接受,长个教训

钱途无量呀...............

网友:
此教训较为深刻。

网友:
看看副变压器的整流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