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16s 一开机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5-03-16):
HP probook 4416s 一开机就自动关机,根本进不了windows xp系统就自动关机,大概维持一个20s左右就自动关机。我把风扇擦干净了,而且都没有灰。风扇也转动正常,开始我以为风扇散热有问题,我摸了也不是很烫。我也换了cpu的导热胶。后来还是这样,一开机自动关机,我彻底没有了主意,根本就进不了系统。我用主板测试卡测试,显示0F。
我付几张照片,一张是进不了,总是有个光标在左上方,等十几秒就自动关机。第二张是我把硬盘取下,也等十几秒关机。第三张时我用主板测试卡显示的OF. 请大家给我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是自己能搞定的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B:
USB接口的DEBUG卡?

网友:
好高端的DUBUG卡啊,

网友:
我看着也是醉了。。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是自己能搞定的了,还是送修吧。

网友:
你这个检测卡,根本检测不了,那跟usb只是供电,而且 这问题 用检测卡也没用

网友:
debug说明不了什么,你可以把主板的温控电路关了看一下,再不行查PWRGD电路

网友:
散热器和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CPU  坏的我修过的

网友:
USB诊断卡……有什么用?

网友:
个人认为温控电路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楼主 ,您更换 cpu试一下。

网友:
可以先换CPU试试。

网友:
你这是什么诊断卡啊?台式机笔记本通用?多少钱?网上有卖?

网友:
混点分,没得用了

网友:
对啊,还从国内买了寄过来的,寄了二十天才到的啊。

网友:
内存条拔了看看效果

网友:
这款机子是AMD的话北桥或显卡问题多,英特尔的话独立就是显卡问题的多,你看一下是不是没放好散热垫什么的

网友:
主板北桥通病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吧
hp 4416s 触发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3774-1-1.html

网友:
HP 4416S 触发掉电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581503&page=1

网友:
个人感觉 温控电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先从散热简单着手

网友:
那诊断卡亮了!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用电源和用适配器都这样吗,惠普的适配器插头和插孔有些特殊,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查查温控系统部份,是不是温控芯片有问题

网友:
感觉有点象开机信号有拉低或漏电的故障,一开机就接着关机了

网友:
这个usb卡有用吗

网友:
这机器能修得人发吐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给你意见了

网友:
诊断卡确实不错啊!

网友:
加个铜片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的DEBUG卡?
一看就是假的,USB根本就不能诊断代码

网友:
这问题不是散热问题 散热问题没那么快掉电 送修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就是想把它修出来,谁能给我hp probook 4416s 的点位图和原理图啊,我的信箱是lijiang0556@gmail.com.谢谢大家。

网友:
bios程序问题吧

网友:
要是客户就送修吧
要是修者 基本先排查下简单故障

网友:
如果搞不好的话,刷个BIOS试一下啊
也许会好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可以试一试,但是风险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