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E掉电

楼主(2015-03-16):
华硕P7H55-M LE点开关 自动掉电上电  刷bios无果 强上电测量 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无复位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下点位,查复位电路,一般可能在CPU这块,祝你好运

网友:
有图纸吗,安图纸查

网友:
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查南桥供电、时钟、PWOK、VRMPWRGD及南桥周边电路。

网友A:
H55,,H61,,h81桥都容易出问题,,没复位,,就呵呵了!!

网友:
5楼说的是自己的经历还是猜测的

网友:
是应该查桥的复位是否出来。

网友:
些板通病为VRMPWRGD的上接排阻不良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H61,,h81桥都容易出问题,,没复位,,就呵呵了!!

老师,技嘉GA-780T  电压都有 全板无复位、、 没有NB_PWROK 和 SB_PWROK  咋修

网友:
查查复位电路

网友:
自动掉电上电的话 是不是先应该查一下IO的工作情况?

网友:
有点难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