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 VER:6.1 无复位,PCI槽B16时钟3.3V

楼主(2015-03-16):
如题,除PCI时钟3.3V其他时钟无输出,时钟供电开启信号正常,芯片换过RTM880N-793,求此板上电时序和PDF,论坛好像有人遇到过一样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修好,望指点!各大供电正常,量小电感电压也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A:
有了诊断卡 根据代码显示  再去查是那些故障     供电--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诊断卡 根据代码显示  再去查是那些故障     供电--时钟

代码Fb,有时bb,有时不显,复位常亮,时钟不亮

网友:
我修的一块是时钟发热.进其它件的时候发了两片回来换上就好,是不是没有换好或者芯片有问题?再换一片试试

网友:
哪位大师有图纸,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5-04-15):
在换个时钟试试   有的板子PCI时钟是南桥给的 ;;所以我感觉问题还是在时钟上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板子  换了三时钟才好  买的前三个都是坏的  我也是醉了  真服了那老板了 在也不从他那买芯片了;;

网友:
时钟是1.6的。如果是3.3  如果是由南桥发出,很可能南桥虚汗,我修过故障一样的加焊南桥就OK

网友:
估计是472排阻问题。找下CPU座子旁边有没有。

网友:
楼主你很看帖子吧, 你看下我发帖子,你板子就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