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长城M196型号L9BH4一闪灭通病

楼主(2015-03-16):
  本来不想费事发贴,但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还是花时间写一下,毕竟,我也是参考帖子才能修好,长话短说。 显示器拿来,蓝灯不停的一闪一灭,一般这种问题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
拆开后,点灯管没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板电容鼓包引起的,以前也修到过这种的。
接着拔掉高压板的线,还是一闪一灭,证明跟高压板也没关系。
外观电容无明显鼓包。
接着拔掉屏线,发现蓝灯持续一会儿才灭了,插上VGA后,开机,蓝灯不会灭了,并且一直白屏,这是正常的,因为屏线拔了。
只要插上屏线,灯就会一闪一灭(其实这种现象也有可能是本身电源板电压不稳定,导致接上屏电路就不行了)
这时候就怀疑是屏电路板问题,可能有短路,各路阻值打一下,不短路。
到这里没什么好思路了,论坛搜一下。看有没有通病,结果搜到了一个
帖子如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69263-1-1.html
先感谢楼主的帖子。是两颗电容的问题。
心想,反正没什么办法,虽然这电容没明显鼓包,但还是换一下,结果拆开后,发现其中一颗电容已经被人换过了。
还有还有一颗电容,还有希望,更换后,显示器正常点亮。
以后谁碰到类似问题,可参考参考。

网友:
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电容坏了,外观看不岀来,只能用代换法式。

网友:
这个是5V带不起负载引起的

网友:
有的电容容量干枯看不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传受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