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认不到了,有的修吗?

楼主(2015-03-16):
装好系统重启后就再也认不到了,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A:
换到另一台电脑上试试,不行就坏了,我见识短,敢问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到另一台电脑上试试,不行就坏了,我见识短,敢问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硬盘吗?

换电脑,换线都认不到。牌子就叫OCZ,美国牌子,中文叫什么我也不懂了

网友:
不认盘了, 无非主控 主控供电,

网友:
牌子:饥饿鲨,是不是掉固件了~~固态一般都有很长质保的~~最少的三年!!直接换新去!!!

网友:
在保就去换吧,不要自己搞了。不在保自己折腾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试试查看bios模式设置!

网友:
再不行在保找售后

网友:
我的也是肌饿鲨的,基本修不好

网友:
没保了,之前笔记本拆出来的

网友:
不行 拆颗粒做U盘

网友:
无论是固件坏,或者别的硬件坏,维修成本都很高,如果,要数据,可以考虑找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没搞过固态。

网友:
装好系统?还能装系统,应该不是硬故障吧。

网友:
你没搞错吧,在其它机子上试试,可能没坏

网友:
固态硬盘修的比较少。

网友:
没搞过  新产品

网友:
能装系统说明硬件没有问题呀?是不是主分区没激活呀?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三星的SSD 不认盘,加焊主控就行了

网友(2019-09-17):
不认固态硬盘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511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