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求助不出+3VLCD

楼主(2015-03-16):
hp g6求助不出+3VLCD
机子是屏幕不亮
不出+3VLCD
如图Q1的+3V正常,+12VALW关机状态正常,当按开关的时候就没有电压了,现在开机不出+3VLCD
为什么呢?

网友:
换个q1管子试试

网友:
q1 q5 q6都还过了

网友A:
q6 2脚 disp_on 是否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q6 2脚 disp_on 是否为高电平

不是  这个我强拉过去 #3VLCD出来了 但是机子还是不亮  不知道这个信号怎么来的

网友B:
+12valw这个电压当按开关的时候就没了?这个应该是一直有才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alw这个电压当按开关的时候就没了?这个应该是一直有才对的啊...

所一不正常啊 这个电压正常是一直有的啊

网友:
断开12V后面的负载试

网友:
开机后DISO_ON 应该为高电平 Q5 Q7截止,+12VALW开启Q1,使+3V 转化为+3VLCD  同时LCDDISCHG也为高,12VALW开机后没有电压,量R27 的两脚是否都无电压,一端有一端无应该是Q5坏或已经导通,也可能是C19坏,两端都无则查来路

网友:
机子现在已经可以亮机了 浪费时间太多了
还有其他活要干  直接吧显卡的上官拆掉 不用独显了 用集显了。估计还是DISP-ON这个信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