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5-03-16):
接了一台hp的g4 最新i3i5三代机器,外接正常,有时候有红线,或者白屏黑屏,换了屏换了屏线不行,刷了屏程序内屏有时候正常,带红色的雪花点,开机正常测。lvds供都正常,读取码片的系统管理总线全是3.3v有5百多欧!测所有的lvds的对地值TXLOUT0+为无穷大,这个信号是到南桥的lvds模块的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加焊显卡和桥,那个信号还是无穷大,大伙给分析分析!谢

网友A:
lvds不应该是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不应该是无穷大的,

你怀疑南桥的问题,有小雪花的症状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问题吧,搞好说下 !学习学习 !

网友:
后面的LVDS是空的,应该是为接高分用的。不过这个机器的屏线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总线无穷大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无穷大就换桥吧。我前几天修一个LVDS无穷大显示器不正常的,都是换显卡才好。

网友:
重置试下。不行就换  在不行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无穷大肯定不正常的

这机器有显卡切换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