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Q35主板不亮

楼主(2015-03-16):
开机走到D5报警

接着走到D7一长两短报警不动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饿饿饿饿额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那个七条腿的管子不是这个主板的发错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看这个主板以为是DELL的呢

网友:
查一下SPD供电。

网友:
感觉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图片是为叙述佐证的,光发些图片有啥用。

网友:
既然你什么数据都没有,那我也只可以说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还有内存四个供电测了么。。换CPU。。。北桥,,IO.。。南桥。。都有可能啊。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诊断卡显示的是95,97吧?不是D5,D7吧?

网友:
肯定不是d7,也不是97,这个属于乱码,建议查内存,外设。

网友:
BIOS 刷了故障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