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49进水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5-03-16):
接同行进水SONY MBX-249,首先拆开主板,发现进水有点严重了
全部处理好,发现好多电阻腐蚀了,幸好有图纸,那还好搞一点了。。。补上电阻之后,上电发现,自动触发到0.2多就不跑了,电压没出?CPU电压?95831。。。先还是测下转换电压吧。。。都能转换。。。既然是进水机器,还是仔细看是否存在断线。发现C7002电容旁边感觉断线了,看下图纸也确实,以为这样就好了。。没想到上电涛声依旧。。。再测试 HALL1 1脚正常有3.3V啊?但是万用表测试没有。。好了,问题就在这里了。把HALL1 1PIN连上3。3V,自动触发到0.2 掉回待机再次触发

网友:
学习了观察仔细

网友A:
这个本子出土文物啊,这么多土,不过恭喜修好

网友B:
目前手里有一台SONY掉电的,,好难修啊!

网友:
运气还算好的,有的进水的真不好搞

网友:
楼主修的够细心

网友:
遇到进水的板子就头大

网友:
这样的还能修好,神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淅,是个维修 的人才

网友:
谢谢,跟我电脑差不多.

网友:
进水的真是叫人头疼,目前进水的机器我都是送给同行修理了啊,感觉好麻烦啊,运气好能搞好,不好我还闹心啊

网友:
进水引起 LID 休眠信号不正常

网友C:
HALL1 1PIN连上3,这是什么原理?这不是接地了?小白一枚望指教

网友:
SONY的隔离保护那叫一个带劲啊   就是麻烦的要死

网友:
出土文物修好不容易你还是多测测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子出土文物啊,这么多土,不过恭喜修好

是很多灰尘,加上进水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手里有一台SONY掉电的,,好难修啊!

SONY 是不好搞 慢慢修 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ALL1 1PIN连上3,这是什么原理?这不是接地了?小白一枚望指教

1PIN链接LID 3D3_L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1PIN链接LID 3D3_LID

额,我看错了,还以为连到3脚呢,眼神不好,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