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0无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5-03-16):
刷bios无果,装电源管理,fn加f5 菜单内无网卡选项, 将win7 64位系统改成win7  32位系统。装电源管理,fn加f5 菜单内出现网卡选项,状态为关闭,打开后,重装win7 64位系统,问题解决(但fn加f5菜单仍不显示网卡选项)

网友:
有些问题是麻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问题

网友:
装电源管理

网友A:
没明白装电源管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装电源管理是什么意思?

联想的电源管理其实就是一种键盘快捷键的驱动程序,装上后就可以控制亮度,音量,无线等功能。很多情况下如果不装会打不开无线。因为按下快捷键屏幕会弹出无线开关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电源管理其实就是一种键盘快捷键的驱动程序,装上后就可以控制亮度,音量,无线等功能。很多情况下 ...

那这个是要到官网下吗?

网友:
实在不行就强开吧  强制开启是MINIPCI网卡的 20脚

网友:
有款华硕的机子就是!!!!修完后把20脚垫上绝缘东西   无线就能用 了

网友:
有些故障不好讲了的 很奇怪

网友:
其实楼主不要那么麻烦的,你只要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你搞大了

网友:
楼主  修了很多台这样的吗?  呵呵 不过也是  只要不

网友:
是电源管理驱动,这样大家就明白了

网友:
很多联想机器不装电源管理就会有些小麻烦

网友:
是电源管理出了问题吗

网友:
看着过程还挺麻烦的。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下次遇到观察一下